Matlab是怎样将数据输出为txt文件的?请大神教我

楼主(2020-04-01):
matlab工作空间有以下数据(全是数值数据,没有字符,应该是mat格式的)
data3 =
   100   200   400   550   700
    46    99   110   160   120
   300   319   455   666   777
    想将其以txt格式输出,试了几个输出函数,都存在问题。
1.save save test3.txt data3 -ascii    %不加-ascii则txt文件是:MATLAB 5.0 MAT-file, Platform: PCWIN, Created on:........加乱码
    txt文件中结果如下
      1.0000000e+002  2.0000000e+002  4.0000000e+002  5.5000000e+002  7.0000000e+002
      4.6000000e+001  9.9000000e+001  1.1000000e+002  1.6000000e+002  1.2000000e+002
      3.0000000e+002  3.1900000e+002  4.5500000e+002  6.6600000e+002  7.7700000e+002
科学计数法啊,看着太费劲了
2.dlmwrite('test3.txt',data3,'precision','%10.0f')
结果如下:
         100,       200,       400,       550,       700        46,        99,       110,       160,       120       300,       319,       455,
    666,       777
各列之间以逗号分隔,行之间以空分隔,显示的也不是分行显示了,看着就同样费劲+别扭。
    3.dlmwrite('test3.txt',data3,'delimiter', '\t')
    结果如下
    100 200 400 550 70046 99 110 160 120300 319 455 666 777
    下一行第一个数据接到了前一行最后一个数据后,虽然,用复制再粘贴到excel中,发现实际上行数是对的,但是为什么显示成这样呢
附件是第三种情况的test3.txt文件

    各位大侠帮忙看看怎么解决
1)如果用save指令,如何不保存科学计数法?
2)如果用dlmwrite指令,如何显示成分行的形式?
或者其它指令的也可以。谢谢了!
    在网上找了一些诸如“使用文本文件(.txt)进行数据存取的技巧总结(相当的经典)”等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另外,在我的另一个求助中,txt文件的数据中有字符数据,读取和保存,问题就更多一些了。同样希望有大侠能帮忙。

网友:
    我一般都用fopen
    fid1=fopen('simu_ve.txt','w');                                                       %%%%需要改文件名称的地方
count=fprintf(fid1,' %f \r',ve');                                                       %%%%ve:需要导出的数据名称

网友:
    'simu_ve.txt'就是导出的txt文件名

网友:
    程序的第一句是说生成一个'simu_ve.txt'的txt文本,第二句是说把ve这个数据输入到'simu_ve.txt'这个文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