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温湿度传感器需要注意的事项

楼主(2020-04-01):
选择温湿度传感器需要注意的事项

选择测量范围:

和测量重量、温度、湿度一样,选择温湿度传感器首先要确定测量范围。除了气象、科研部门外,高温、湿度测控的一般不需要全湿程(0-100%RH)测量。

选择测量精度:

测量精度是温湿度传感器最重要的指标,每提高—个百分点,对温湿度传感器来说就是上一个台阶,甚至是上一个档次。因为要达到不同的精度,其制造成本相差很大,售价也相差甚远。所以使用者一定要量体裁衣,不宜盲目追求“高、精、尖”。

如在不同温度下使用湿度传感器,其示值还要考虑温度漂移的影响。众所周知,相对湿度是温度的函数,温度严重地影响着指定空间内的相对湿度。温度每变化0.1℃。将产生0.5%RH的湿度变化(误差)。使用场合如果难以做到恒温,则提出过高的测湿精度是不合适的。

多数情况下,如果没有精确的控温手段,或者被测空间是非密封的,±5%RH的精度就足够了。对于要求精确控制恒温、恒湿的局部空间,或者需要随时跟踪记录湿度变化的场合,再选用±3%RH以上精度的温湿度传感器。

而精度高于±2%RH的要求恐怕连校准传感器的标准湿度发生器也难以做到,更何况传感器自身了。相对温度湿度测量仪表,即使在20—25℃下,要达到2%RH的准确度仍是很困难的。通常产品资料中给出的特性是在常温(20℃±10℃)和洁净的气体中测量的 。

温湿度传感器充分考虑到了温度对湿度的影响,内部经过完全标定和温度补偿,以尽可能的消除或降低温度对湿度的影响,以此来提高传感器的测量准确度,测量准确度可达2%RH,1.8%RH.

考虑时漂和温漂:

在实际使用中,由于尘土、油污及有害气体的影响,使用时间一长,电子式湿度传器会产生老化,精度下降,电子式温湿度传器年漂移量一般都在±2%左右,甚至更高。一般情况下,生产厂商会标明1次标定的有效使用时间为1年或2年,到期需重新标定。

其它注意事项:

温湿度传感器是非密封性的,为保护测量的准确度和稳定性,应尽量避免在酸性、碱性及含有机溶剂的气氛中使用。也避免在粉尘较大的环境中使用。为正确反映欲测空间的湿度,还应避免将传感器安放在离墙壁太近或空气不流通的死角处。如果被测的房间太大,就应放置多个传感器。

有的温湿度传感器对供电电源要求比较高,否则将影响测量精度。或者传感器之间相互干扰,甚至无法工作。使用时应按照技术要求提供合适的、符合精度要求的供电电源。

传感器 需要进行远距离信号传输时,要注意信号的衰减问题。

网友:
测量精度是温湿度传感器最重要的指标,每提高—个百分点,对温湿度传感器来说就是上一个台阶,甚至是上一个档次。因为要达到不同的精度,其制造成本相差很大,售价也相差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