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反激电源变频和固定频率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20-04-01):
反激电源变频和固定频率有什么优缺点,同时固定频率设在多少合适,对EMC有什么影响?

网友:
小功率低成本,变频好(频率折返,平均效率高);
大功率 ,定频好(工作可靠,好调,EMC好);

固定频率设在50k~70k比较合适,一般50K多些,  还有65K  70K

对EMC有的影响:开关频率越低,EMC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