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E4407B频谱分析仪和E7405A EMC分析仪之间的差异?

楼主(2020-04-01):
假设两者都可以安装相同的选项(或者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好的假设?),你可以用E4407B和E7405A做什么有什么不同?
E7405A是否以某种方式“削弱”以使其仅用于EMC测试,还是可以用作通用频谱分析仪?
这些设备中的一个在功能方面是另一个设备的超集,还是两者之间有一些不重叠?

网友:
它们基本上是相同的硬件,E7405A标配了一些E4407B选项(窄分辨率带宽,RF前置放大器,准峰值检测器等)。
它们也具有相同的核心固件,但E7405A安装了EMC Analyzer人员,而不是Power Suite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