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硬件手册IGBT

楼主(2020-04-01):
    概述
本章介绍IGBT供电单元的工作原理。本章内容同样适用于柜式IGBT供电单元
    (ACS800-207)和带有相似辅助设备的IGBT供电模块(ACS800-104)。
    工作原理
    IGBT供电单元包括-一个IGBT供电模块,-一个线路滤波器(LCL滤波器),AC和DC是
    可选设备。IGBT 供电模块将输入的三相交流电变为直流电向传动单元中间直流电路
供电。进而,中间直流电路向驱动电机的逆变器供电。中间直流电路可以只接入-一个
逆变器(单传动), 也可以接入多个逆变器(多传动) 。线路滤波器用来抑制交流电
压畸变和电流谐波。
    IGBT供电单元是一个四象限脉冲整流器,四象限脉冲整流器可以向中间直流电路供
电,也可以将中间直流电路的能量回馈回电网。一般情况下, 四象限脉冲整流器将中
间直流电路的电压控制在输入线电压峰值以下。通过对一-个参数进行设置,可以使中
    间直流电路的电压更高。为了满足控制需要,对两个线电流和中间直流电路电压进行
了测量。

网友:
    IGBT供电单元是一个四象限脉冲整流器,四象限脉冲整流器可以向中间直流电路供: 电,也可以将中间直流电路的能量回馈回电网。一般情况下, 四象限脉冲整流器将中 间直流电路的电压控制在输入线电压峰值以下。通过对一-个参数进行设置,可以使中 间直流电路的电压更高。为了满足控制需要,对两个线电流和中间直流电路电压进行 了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