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无线充电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20-04-01):
分为三种方式:1)电磁感应式  2)无线电波式 3)磁场共振式

首先是电磁感应式。

电磁感应——初级线圈一定频率的交流电,通过电磁感应在次级线圈钟产生一定的电流,从而将能量从传输端转移到接收端

其次是无线电波式。

基本原理——类似于早期使用的矿石收音机,主要有微波发射装置和微波接收装置组成,接收电路,可以捕捉到从墙壁弹回的无线电波能量,在随负载作出调整的同时保持稳定的直流电压。

最后是磁场共振

原理——由能量发送装置,和能量接收装置组成,当两个装置调整到相同频率,或者说在一个特定的频率上共振,它们就可以交换彼此的能量。

===============电动汽车无线充电如何实现=================

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实际结构及原理。

系统由位于汽车外部主级电路和位于汽车的内部的次级电路、整流器以及驱动系统构成。通常在充电的时候,带有扁平铁芯的主级线圈,即合器,是通过手动的方式被插在次级铁芯中一个缝隙处,这样,能量就能够从安置在底层的主级电路被转换到电池中。

===============无线充电电动汽车案例=================

日产魔方电动车:采用了可在供电线圈和受电线圈之间提供电力的电磁感应方式.即将一个受电线圈装置安装在汽车的底盘上,将另一个供电线圈装置安装在地面,当电动汽车驶到供电线圈装置上,受电线圈即可接受到供电线圈的电流,从而对电池进行充电。目前,这套装置的额定输出功率为10kW,一般的电动汽车可在7-8小时内完成充电。

日本无线充电式混合动力巴士:电磁感应式,供电线圈是埋入充电台的混凝土中的。车开上充电台后,当车载线圈对准供电线圈后(重合),车内的仪表板上有一个指示灯会亮,司机按一下充电按钮,就开始充电。

网友:
无线充电一定会有很多能量浪费,早期的大哥大的天线很长,后来手机的天线做到了手机内,美观是主要原因,现在的笔记本很多已经没有网口,都依靠无线传输。还有手机也开始无线充电。然而,我尽可能使用有线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