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求问我仿真为啥实现不了所看到的恒流源电路

楼主(2020-04-01):
    中间的是所看到的原理图,但我仿真的结果输出的电流特别小并且U2A正负端电压不等,没有虚短。还有我想问U3A的作用是什么哦?

网友:
    中间的原理图应该是错误的,RW左边的短路连接线应该是没有的。UA3A的作用的是放大反馈电压的,反馈电压为R8上端的电压。另外要看理想仿真结果,需要注意RX的取值不能太大,要不然会发现rx越小电流值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