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菜鸟请教。

楼主(2020-04-01):
matlab菜鸟请教:一共有以“1-41”命名的41个excel文件,我想把每个excel中的同一列(AE2:AE36)的数据全部读出来,并输出为一列,按道理应该输出一个(1435,1)的矩阵,但是因为excel里面(AE2:AE36)这一列存在一些空白值,直接被matlab略过了,所以读出来是(1405,1)的矩阵,请问怎样把被略过得空白数据读取并输出为0呢?非常感谢!命令如下:

filename=dir('*.xls');
n=length(filename);
B = [];
for i=1:n
filename=num2str(i);
A= xlsread(filename,'1995';'AE2:AE36');
B = [B;A];
end

xlswrite('c:/users/Asus/Desktop/碳数据/1995.xlsx',B);

网友:
    B=[];
    for j=1:41
        excel= [num2str(j),'.xls'];
        [num,text,raw]=xlsread(excel,'1995','AE2:AE36');
    for i=1:length(raw)
    if isnan(raw{i,1})
        A(i,=0;
    else
        A(i,=raw{i,1};
    end
    end
    B = [B;A];
    end
xlswrite('c:/users/Asus/Desktop/碳数据/1995.xlsx',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