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tera term 的serial 那一块是灰色的, 不能选择?

楼主(2020-04-01):
    大家好,最近在自学周立功的easyARM,跟着书本做实验,但是做到这里卡住了。为什么tera term 的serial 那一块是灰色的, 不能选择?

网友:
    网上搜的:
1. PC端串口调试工具Tera Term的下载和安装
        (1) 大家可以找到最新的Tera Term软件,它支持UTF-8字体,SSH及与Cygwin通讯
          等新功能
        (2) 当然,在当前的项目中,用古老的Tera Term软件就可以了
          可以用搜索一下下载一个就可以了
       2. Tera Term的设置
    (1) 在启动 Tera Term的时候,会弹出一对话框
      请选中“Serial”选项,设置好端口
        (2) 先设置默认端口(COM1,COM2等)及语言
          具体位置在 Setup -> General 中
        (3) 然后设置字体(如果是日文的话,设置EUC,JIS之类的,英文则免之)
      如果需要将PC上输入的字符显示出来的话,还得设置“Local echo”属性
      具体位置在 Setup -> Terminal 中
        (4) 再设置好串口通讯所需的各个参数,如:端口(Port),波特率(Baud rate),
          数据位长度(Data),有否奇偶校验,停止位(Stop)等
      具体位置在 Setup -> Serial 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