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线是报原点回不去怎么办?

楼主(2020-04-01):
YAMAHA YS24报双驱动电流问题,今天刚开线是报原点回不去,后面搞定了,复位开机几次就报驱动电流了,这个情况是哪里坏了吗?都是第一次遇到这些报警,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应该是Y轴跑位了,在调整里检查下,如果确实偏位,松掉一侧联轴器,将机头拉到最前边,锁紧联轴器,再进调整里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