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M350 中怎样选点?

楼主(2020-04-01):
    在CAM350 中怎样选点?

网友:
    Tools -> Bed of Nails Editor,这是制作测试架的模块,在这之前你得先定义好层的属性, Utilities > Netlist Extract提取好网络,才能制作测试架。   当客户未提供钻孔文件时,除了可以用孔径孔位转成钻孔外,还可以用线路PAD转成 当孔径孔位符号之间相交不易做成Flash时,或未给出孔数时(一般指导通孔), PAD拷贝到一个空层,按孔径大小做Flash后将多 PAD删除后转成钻孔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