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生产工艺和制作流程(详解)

楼主(2020-04-01):
    .自动开料机开机前检查设定尺寸,防止开错料。
 1.开料机开机时,手勿伸进机内。
    2.纸皮等易燃品勿放在焗炉旁,防止火灾。
 3.焗炉温度设定严禁超规定值。
    4.从焗炉内取板须戴石棉手套,并须等板冷却后才可取板。
 5.用废的物料严格按MEI001规定的方法处理,防止污染环境。

网友:
    自动开料机开机前检查设定尺寸,防止开错料。   1.开料机开机时,手勿伸进机内。 2.纸皮等易燃品勿放在焗炉旁,防止火灾。 3.焗炉温度设定严禁超规定值。 4.从焗炉内取板须戴石棉手套,并须等板冷却后才可取板。 5.用废的物料严格按MEI001规定的方法处理,防止污染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