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生产工艺流程

楼主(2020-04-01):
按预定设计,制成印制线路、印制元件或两者组合而成

称为印制线路。这样就把印制电路或印制线路的成品板称为印制线路板,亦
Printed Circuit Board简称为PCB)。
工程制作的水平,可以体现出设计者的设计水准,也可以反映出印制板
同时由于PCB工程制作融计算机辅助设计
要求极高的精度和准确性,否则将影响到最终板载电子品的
严重时可能引起差错,进而导致整批印制板产品报废而延误生产厂家

的实际制造过程是在PCB工厂里完成的,工厂是不管设计的,设计工作
它们的设计结果叫做原理图,原理图再由专业的布线公司进
得到的线路图就被交到PCB工厂制作。工厂的任务就是将工作

需要考虑外部连接的布局、内部电子组件的

达到良好的电路性能和散热性能。简单的版图设计
CAD)实现。

都要使用印制板。在较大型的电子产品研究过程中,最基
文件编制和制造。印制板的设计和制造

印制电路板的基本工艺流程,如下图所示:

网友:
    按预定设计,制成印制线路、印制元件或两者组合而成  称为印制线路。这样就把印制电路或印制线路的成品板称为印制线路板,亦  Printed Circuit Board简称为PCB)。   工程制作的水平,可以体现出设计者的设计水准,也可以反映出印制板 同时由于PCB工程制作融计算机辅助设计 要求极高的精度和准确性,否则将影响到最终板载电子品的 严重时可能引起差错,进而导致整批印制板产品报废而延误生产厂家 ! 实际制造过程是在PCB工厂里完成的,工厂是不管设计的,设计工作 它们的设计结果叫做原理图,原理图再由专业的布线公司进 得到的线路图就被交到PCB工厂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