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波峰焊时减少焊锡氧化量方法

楼主(2020-04-01):
        波峰焊锡料就是锡条,锡条的组成般是锡铅合金或者是锡铜合金、锡银铜合金等焊料,合金波峰焊料在高温下不断氧化,使波峰焊锡炉中锡合金的含锡量不断下降,偏离共晶点,导致流动性差,出现连焊、虚焊、焊点强度不够等质量问题。下面来为大介绍下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1、在波峰焊中添加氧化还原剂,使已氧化的SnO还原为Sn,减小锡渣的产生;

        2、不断除去波峰焊锡炉内的浮锡渣;

        3、波峰焊每次焊接前对锡炉内添加定量的锡;

        4、采用含抗氧化磷的波峰焊料;

        5、采用氮气保护,让氮气把波峰焊料与空气隔开来,取代普通气体,这样就避免了浮锡渣的产生,这种方法要求对设备改型或采购氮气波峰焊,并购买氮气添加到波峰焊设备内容。

        目前好的方法是用氮气波峰焊的同时使用含磷的波峰焊料和采用防锡氧化的波峰焊设备,

网友:
目前好的方法是用氮气波峰焊的同时使用含磷的波峰焊料和采用防锡氧化的波峰焊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