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波峰焊助焊剂着火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20-04-01):
   家喻户晓PCB板在使用助焊剂过波峰焊时,偶尔大家会发现波峰焊助焊剂着火,特别是夏季风干物燥和气温较高情况下容易发生。助焊剂着火不仅公司带来经济损失,同时也易导致对工作设备或员工的人身伤害。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助焊剂着火呢,要如何才能解决助焊剂着火的问题呢?
 一、PCB板生产工艺造成助焊剂着火
          1.预热温度太高。
          2.走板速度太慢,造成PCB板面温度太高。
          3.PCB上胶条太多,或者胶条脱落到发热管或发热板上,把胶条引燃了。
          4.助焊剂涂布量过多,预热时滴到加热管上。
          5.走板速度太快,同时助焊剂涂布量较多时,助焊剂在完全挥发前,不断滴到发热管或发热板上。
          6. PCB板本身的阻燃性能较差,发热管与PCB距离太近。
          以上几点就是在生产工艺方面可能引起PCB助焊剂着火的原因,除了较后的原因可能是PCB板材本身的质量问题外,其他的都可以通过调整生产工艺进行改善。
          二、机器设备引起助焊剂着火
          波峰焊未按装风刀,或者风刀角度不对以及风刀孔堵塞、气压不够风力太弱不能正常工作等,因此造成助焊剂涂布量太大。
          三、助焊剂质量问题引起着火
          家喻户晓除水性助焊剂或某些特别要求的助焊剂外,常用助焊剂产品的配方多数是溶剂并且是以醇类为主,如常用的甲醇、乙醇及异丙醇三种。但是因为甲醇有轻微的毒性和在波峰焊助焊剂中的不稳定性,单独使用甲醇作为单一溶剂的较少,因此使用乙醇、异丙醇或异丙醇与甲醇混合溶剂的助焊剂厂家较多。因醇类本身具有易燃易爆等特性在助焊剂的配方中,通过阻燃剂等原材类添加,可将助焊剂本身的闪点进行提升,一般助焊剂闪点可升至20℃左右,因此助焊剂的易燃(或易爆)的可能性就要低一些。
          但是通过添加阻燃剂等材料虽然降低助焊剂的易燃(或易爆)性能,但是,并不是添加了阻燃剂助焊剂就不易燃(或不易爆)了,所以只能说是相对于没有添加阻燃剂的助焊剂来讲可燃(或可爆)的程度要低一些而已。也因此要求我们在使用助焊剂的时候,要注意远离明火,并消除各种可能引起助焊剂易燃的隐患。

          另外助焊剂质量好坏也会造成砸锡现象出现,因此采购者在选择助焊剂产品的时候要要谨慎,选择高性能、优质的助焊剂厂家。

网友:
原因有很多需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