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MA波峰焊加工的工艺要素

楼主(2020-04-01):
  在SMA波峰焊中,波峰焊设备中的焊料波峰焊发生器在技术上必须进行更新设计,方适合SMA波峰焊的需要。SMA波峰焊工艺既有与传统的THT波峰焊工艺共性的方面,也有其特殊之处。在SMT加工厂,SMA波峰焊工艺要素的调整有哪些?

        (1)助焊剂的涂敷:SMA波峰焊中,由于已安装了SMC/SMD的PCB表面上凹凸不平,这给助焊剂的均匀涂敷增加了困难。保持喷雾头的喷雾方向与PCB板面相垂直,是克服喷雾阴影效应的有效手段。

  (2)预热温度。SMA波峰焊中,预热温度不仅要考虑助焊剂要求的激活温度,而且还药考虑SMC/SMD本身所要求的预热温度。通常预热温度的选择原则是:使经过预热区后的SMA的温度与焊料波峰的温度之差≤100℃左右为宜。

        (3)焊料、焊接温度和时间:由于SMA为浸入式波峰焊,焊料槽中的焊料工作时受污染的机会比THT波峰焊时要大得多,因此要特别注意监视焊料槽中焊料的杂质含量。SMA波峰焊所采用的最高温度和焊接时间的选择原则是:除了要对焊缝提供热量外,还必须提供热量去加热元器件,使其达到焊接温度。当使用较高的预热温度时,焊料槽的温度可以适当降低些,而焊接时间可酌情延长些。例如,在250℃时,单波峰的最长浸渍时间或双波峰中总的浸渍时间之和约为5S,但在230℃时,最长时间可延长至7.5S。

        (4)PCB夹送速度与角度:在THT波峰焊中,较好的角度大约是6°~8°,而SMA的波峰焊接面一般不如THT的波峰焊接面平整,这是导致拉尖、桥连、漏焊的一个潜在因素。因此,SMA波峰焊中夹送角度选择宜稍大些,一般在6°~8°。夹送速度的选择必须使第二波峰有足够的浸渍时间,以使较大的元器件能够吸收到足够的热量,从而达到预期的焊接效果。

        (5)浸入深度:浸入深度是指SMA波峰焊中PCB浸入波峰焊料的深度,第一波峰的深度要比较深,以获得较大的压力克服阴影效应,而通过喷口的时间要短,这样有利于剩于的助焊剂有足够的剂量供给给第二波峰使用。

        (6)冷却:在SMA波峰焊中,焊接后采用2min以上的缓慢冷却,这对减少因温度剧变所形成的应力,避免元器件损坏(特别是以陶瓷做基本或衬底的元器件的断裂现象)是有重要意义的。

网友:
SMA波峰焊工艺既有与传统的THT波峰焊工艺共性的方面,也有其特殊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