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条SMT生产线大概需要耗资多少

楼主(2020-04-01):
只考虑单纯的引进设备,一条SMT生产线大概需要耗资多少。

网友:
1.板子上主要元器件为0603 0805 1206 贴片二极管(SOD123 323 523 ) 三极管(SOT23),SOP8 SOP16 等比较常分规的元器件
2.各种LED灯珠如3528 5050等等
3.有USB接插件贴片类的 传统2PIN 3PIN等接插件
4.全部投资包括印刷机, SMT 贴片机, 回流焊, 接驳机, 上下板机, 后焊测试台,检验台
5.投资控制在80W, 贴片机采用通用性强的,一个小时有1.3--2W左右点都可以, 不准备单独上泛用机
6.产线规划面积300平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