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物料与DIP物料二者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04-01):
SMT物料与DIP物料二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
DIP物料主要为直插元件,如电脑主板上的电解电容、电源部分的变压器、三极管等,它主要是通过手工焊接或波峰焊接工艺加工上去的,相对于SMT物料而言,加工工艺不一样。而且成本较贴片高很多。现目前焊接行业大部分都是以SMT物料焊接为主,只会有少量的DIP元件,有些特殊的产品基本上会也会全用DIP元件,如电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