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有关Altium Designer 6 信号完整性分析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0-04-01):
初用altium Designer 6,画ARM9的6层板,想做一下信号完整性分析,点“设计>信号完整性”后,出现如下错误提示:
PCB components were not all linked  to source schematic components.Run components links to link components or
see messages for details.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直解决不了,急需知原委的各位高手指点,先谢过了。

网友:
菜单 工程管理——元件连接 然后按提示操作就好。原理图或者PCB状态下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