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波峰焊助焊剂此重剂怎么用啊?

楼主(2020-04-01):
波峰焊助焊剂此重剂怎么用啊,-般比重是多少最好,哪位可以告诉我啊

网友:
    一般固态含量高的助焊剂容易堵喷头,我们用6%固态含量的助焊剂,一天手动刷一次就可以。不知道你们波峰焊有没有喷头自动清洗的功能,有的话,把清洗间隔调短点。这个产品看着很简单的啊,难道是引脚拒焊才使用高松香的吗?你每次洗应该都是刷子刷一下表面吧?建议你还是把喷头拆开来,用超声波震一下,撞针加点黄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