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画原理图,其中下面的这三个连接方式有什么区别呢,谢谢!

楼主(2020-04-01):
网络标号、Hierarchical Port、Off-Page Connector

网友A:
    网络标号是同页中信号线相连,Off-Page Connector是不同页中信号线相连,Hierarchical Port是顶层设计间的信号线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标号是同页中信号线相连,Off-Page Connector是不同页中信号线相连,Hierarchical Port是顶层设计间的 ...

谢谢、另外,这个“Hierarchical Port顶层设计间的信号线连接”可以换通俗一点的说法吗,还是对它模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另外,这个“Hierarchical Port顶层设计间的信号线连接”可以换通俗一点的说法吗,还是对它模糊... ...

    你先画一个层次块hierarchical block原理图,就可以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画一个层次块hierarchical block原理图,就可以理解了

哦谢谢,我知道了,就是DSN下面的文件夹与文件夹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