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别SOP、SIP封装的IC(芯片),稳压管国产还是进口?

楼主(2020-04-01):
SOP、SIP封装的IC(芯片),稳压管等如何区别是国产还是进口?如何了解哪些芯片有国产与进口之分?象稳压管LM7812、说是有国产与进口之分。

网友:
打开型号对应的官网,官网里面的规格书上面有图片标准。
通常国产的打字都是国内自己臆造的,不会对应规格书。
原厂的激光打字是和封装一起进行,打字位置很少有偏差。而国内的打字是先生产再封装,再打字,打字位置偏差很大。原装就是原装的。散新就是散新 现在主要靠感觉。没有资料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