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一种用MSP系列单片机实现多路温度信号测量的简易方法

楼主(2020-04-10):
一种用MSP系列单片机实现多路温度信号测量的简易方法

摘要:运用MSP系列单片机及其内含的外围模块对多路温度信号进行测量,省去了信号及传输的
A/D转换电路,使硬件线路变得极其简单,不失为一种节省的优选方案。利用MSP系列单片机还可完成
类似模拟信号的测量。
关键词:MSP;系列单片机;多路信号;测量;软件设计

对温度信号进行测量时,往往对微弱的温度信号
进行放大,然后通过A/D转换电路,使模拟温度信号.
变为数字信号后进人计算机进行处理,最后得出实际
温度值。TI公司的MSP430F1121单片机内带有模
拟比较器,利用该比较器不需外加A/D芯片,只需外
接电阻和电容即可构成温度测量电路。线路简单,控
制容易,造价极低。同时利用其超低功耗运行方式,
使测量电路运行时平均耗电仅10~20 μA。

1 测量电路及计算原理

1.1 测量电路
MSP430F1121是16位RISC结构的FLASH
型单片机,有14个双向I/O口并兼有中断功能[C ,1
个带3个捕捉/比较寄存器的16位定时器、1个模
拟电压比较器,在低功耗模式3(LPM3)工作时耗
电仅2μA。用MSP430F1121构成的测温电路如
图1所示,其中Rnj为固定电阻,C为充电电容,其
它为温度传感器(热敏电阻),被测温度回路共有
9路。

网友:
    一种用MSP系列单片机实现多路温度信号测量的简易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