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间距最小能控制多少?

楼主(2020-04-02):
    像0402的阻容 元件之间的距离最小能做到多少,可以量产,
    按照实际器件尺寸 0.1mm的间距 可以么?

网友:
    问问合作的SMT厂嘛。。。

网友A:
    IPC-SM-782A 有規範!

    不是只要能貼片就好,還要考慮檢修時有沒有辦法作業等因素。

    IPC-SM-782A (with Amendment 1 and 2).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C-SM-782A 有規範!

不是只要能貼片就好,還要考慮檢修時有沒有辦法作業等因素。

    谢谢分享,按这种情况来讲,密度提高不上去啊, 实际量产的产品 间距最小的有多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按这种情况来讲,密度提高不上去啊, 实际量产的产品 间距最小的有多少啊。

    你這種問法沒有意義,就算我回你只要 1 mil 就可以,你就開心了嗎?

    IPC 規範的距離,不是置件機能力所及的最小距離,而是大部分置件機都能達到,且能有高良率產出的距離。

你若不考慮這些因素,只要放得下就好,那就如二樓所說,直接問生產單位,置件機的精密度有多高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