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与Router切换问题

楼主(2020-04-02):
在画板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奇怪问题,请教各路高手:pads版本:VX.2
问题:由layout切换到Router正常,由Router无法返回切到layout,提示 ‘正在读取二进制文件’,进度停止在48%
更换电脑确认是文件问题。
望高手指点,感谢!

网友A:
    1 电脑系统2 软件设置
    3在route的时候,没有设置好,不能换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电脑系统2 软件设置
    3在route的时候,没有设置好,不能换层

    感谢!我的附件你试了没?

网友B(2024-05-17):
    我也遇到vx2.4的无法回切到layout,而且提示发生严重的运行错误,什么都试了还是不行,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损坏了,怎么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vx2.4的无法回切到layout,而且提示发生严重的运行错误,什么都试了还是不行,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损 ...

    可以尝试以下方法:
1,导出低版本asc文件,再重新导入,换个文件名
    2,导出DXF文件,然后新建一个pcb,再重新导入
    3,删除多余的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