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Matlab导出数据(fprintf,dlmwrite,xlswrite)

楼主(2020-04-02):
1. 用fprintf 函数写数据到txt,xls

Example:

x = 0:.1:1;
y = [x; exp(x)];
fid = fopen('exp.txt', 'w');
fprintf(fid, '%6.2f .8fn', y);
fclose(fid)
tip:执行上述代码执行,肯定不会换行的,换行的问题试一下下面的代码

x = 0:.1:1;
y = [x; exp(x)];
fid = fopen('exp.txt', 'wt');
fprintf(fid, '%6.2f .8fn', y);
fclose(fid);

这次就没有问题了,我们要注意fopne的参数wt 而不是 w,这是matlab的在线帮助的东东

fid = fopen(filename, permission_tmode)on Windows systems, opens the file in text
mode instead of binary mode (the default). Thepermission_tmodeargument consists
of any of the specifiers shown in thePermission Specifierstable above, followed
by the lettert, for example'rt'or'wt+. On UNIX®systems, text and binary mode
are the same. (UNIX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The
Open Group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就是有两种读取模式binary or text. When choosing the binary model,No characters are
given special treatment. 所以我们选择要注明text模式。

2. dlmwrite :将一个矩阵写到由分隔符分割的文件中。

在保存整数到文件时使用save存为ascii文件时,常常是文件里都是实型格式的数据(有小数点,和后面很多的0,看着很不方便)。于是要保存此类数据时,我们可以使用此dlmwrite命令。

使用方法:
dlmwrite('filename', M)
使用默认分隔符“,”将矩阵M写入文本文件filename中;
dlmwrite('filename', M, 'D')
使用分隔符D分割数据,“t”表示tab分割,“,”为默认分割符;
dlmwrite('filename', M, 'D', R, C)
从矩阵M的第R行、第C列开始,作为要写矩阵块的左上角,将数据用D分割写入文件。
其他用法有:
dlmwrite('filename', M, 'attrib1', value1, 'attrib2', value2, ...)
dlmwrite('filename', M, '-append')
dlmwrite('filename', M, '-append', attribute-value list)

例如:
a = [1 2 3; 4 5 6; 7 8 9];
dlmwrite('test.txt', a);

则test.txt中的内容为:
1,2,3
4,5,6
7,8,9

而使用save
a = [1 2 3; 4 5 6; 7 8 9];
save 'tst.txt' a -ascii;文本文件里的内容为:
   1.0000000e+000   2.0000000e+000   3.0000000e+000
   4.0000000e+000   5.0000000e+000   6.0000000e+000
   7.0000000e+000   8.0000000e+000   9.0000000e+000

3.xlswrite 写入excel

4.fprintf和dlmwrite区别

MATLAB在图像处理中的应用,实际是对图像矩阵的操做运算,MATLAB在图像处理中的常用的命令有:
imread(): 从图像文件夹中读取图像的函数;
imwrite(): 输出图像的函数;
imshow(), image(): 图像显示于屏幕的函数;
imcrop(): 对图像进行裁剪的函数;;
imresize(): 实现对图像的插值缩放的函数;
imrotate(): 用实现对图像的旋转。
im2double(),double(): 将图像数组转化为double类型;
im2uint8(),uint8(): 将图像数组转化为uint8类型;
im2uint16(),uint16(): 将图像数组转化为uint16类型;
关于上述的命令使用方法可以参考一些MATLAB方面的书籍或者用MATLAB自带的帮助(help or doc)命令.
如 我想知道dwt2()命令的使用方法 可以执行下面的命令
>> help dwt2 或 >>doc dwt2
系统就会告诉你它的使用要求和方法,如果系统说找不到对应的帮助文件,那就可能是你装的MATLAB里面没有这个命令,那很可能这个命令就不能使用.
在图像数组的输出到文件的操作上,我发现fprintf比dlmwrite明显快很多,但这两个输出的数据格式有些差别,见下面操作:
>> a=[1 2 3;4 5 6;7 8 9]
a =
     1     2     3
     4     5     6
     7     8     9
>>fid = fopen('exp.txt','w');
fprintf(fid,'%2.0fn',a);
fclose(fid);

>> type exp.txt

fprintf输出是一列一列的从左到右输出。
>> dlmwrite('eg2.dat',a,'n');
>> type eg2.dat
dlmwrite输出是一行一行的从上到下输出。
下面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图像处理程序:
clear;%清除当前工作区所有变量
data=imread('E:2D前处理eg1.bmp');%从图像文件夹中读取图像eg1.bmp
data=double(data);%将图像数组data转化为double类型
[x,y]=size(data);%求数组大小,x是data数组有多少行,y是data数组有多少列
data1=imresize(data,[x,y*2/1.732]);%实现对图像的左右插值放大2/1.732倍
[x,y]=size(data1);%%求放大后图像数组大小
fid = fopen('E:2D前处理Particletest.dat', 'wt');%打开图像数组的将要输出到文件
fprintf(fid, '%2.0ft%2.0fn', x, y);%输出x,y值
fprintf(fid, '%2.0fn', data1);%输出图像数组数据
fclose(fid);%关闭文件指针

网友:
导出的很详细,函数表述很详细,值得学习
[x,y]=size(data1);%%求放大后图像数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