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 SAW声表面波仿真

楼主(2020-04-02):
用ADS进行声表面波谐振器的振荡仿真,但是工具箱里只有SAW滤波器,找不到SAW谐振器。请问ADS中是不是没有SAW谐振器,如果没有可不可以用等效电路图仿真?

网友:
同求知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一般来说,我对于SAW,DUP,都是直接问FAE 要S参数,然后自己封装一个3端口器件,进行S参数仿真,结果还是比较准的,至少S22的收敛形状和网分的图形很相似,但由于SUB建模数据不准确,即使有MURATA的阻容器件库,匹配元件也需要微调

网友:
兄弟们,重在参与,瞅瞅板子,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