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求助警示灯工作时对车载收音机干扰EMC解决

楼主(2020-04-02):
火急求助各路专业EMC工程师. 我有一款LED大功率警报灯,装在车上时会对收音机产生干扰. 求改造方案. 请有经验的工程师出谋划策.

网友:
首先要说明白:是中波还是调频(FM)波段干扰?
给你一个思路,重点是LED灯内部,应该有DC-DC变换电路或开关电源之类,要从LED灯内部想办法处理。
如果是发射出来的干扰电波,很难排除。

网友(2020-06-10):
    可以測測CISPER25  RE和CE  過CLASSE2 應該就會沒有蓋頻  應該是FM頻段受干擾   可以先用電池外接判斷是RE干擾    還是接上車子電源才受干擾那就是CE干擾

网友:
    联系我,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