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层电感磁珠可靠性实验项目有哪些?

楼主(2020-04-02):
叠层电感磁珠可靠性实验项目有哪些?

网友:
可靠性试验大项目一般包括机械可靠性、焊接可靠性、环境可靠性。
      机械可靠性:抗弯强度、端电极附着力、跌落、振动;
      焊接可靠性:可焊性、耐焊性;
      环境可靠性:温度特性、高低温冲击、耐低温、湿热、湿热负载、高温负载。
    具体的实验方法和判定标准可参看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