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E拉网测试指导书

楼主(2020-04-02):
    在拉网测试过程中,需要做上传或下载业务。根据线程设置的差异,上传和下载的速率也会有所出入。如何设置线程呢?打开FTP服务器软件,在编辑设置,传输一栏中,根据现场需要,设置不同的参数。
    拉网路线在不同的区域范围,分为站点、簇、网格。在拉网测试之前,确认拉网区域路线。

网友:
    在拉网测试过程中,需要做上传或下载业务。根据线程设置的差异,上传和下载的速率也会有所出入。如何设置线程呢?打开FTP服务器软件,在编辑设置,传输一栏中,根据现场需要,设置不同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