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升级成AD20,然后拖动导线就被整惨了,请各位大神给点办法?

楼主(2020-04-02):
在AD18里面,移动这条导线是可以整段移动的

到了AD20,选择了整段导线,但移动的时候被分开了几节。。。

AD20的版本是20.0.11.设置和AD18的差不多,不知道为何会这样。这样整要拖动导线位置的时候就烦死了
请教各位,是否有哪里的设置可以使拖动导线的时候回复AD18的那种操作?

网友:
    你推挤的模式没选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