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电路图和线路图的交叉模式界面怎么调出来?

楼主(2020-04-02):
求解:电路图和线路图的交叉选择模式界面怎么调出来呢?
非常使用的交叉选择模式(如下),但总是不知道怎么调出来的

网友:
什么叫交叉界面

网友:
先原理图与PCB是在同一工程里。在PCB的工具栏下,选中交叉选择模式,选中后前面的图标会加一个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