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们使用的测试方法为热敏纸,劲拓波峰焊,但测试结果不理想,均匀度较差。

楼主(2020-04-02):
目前我们使用的测试方法为热敏纸,劲拓波峰焊,但测试结果不理想,均匀度较差,主要不良现象为起始点和结束点流量大及中间的均匀度不好。请教大神,非常感谢!3 L+ Y& O8 F6 ~

网友:
    用超声波喷头测试出来的结果很好,一次性过,普通的气压喷头用实际机器使用的雾化气压,移动速度,流量的话基本上测试不出来,均匀性很差,每次要调整参数后才能测试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