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模块给需要隔离的两路负载供电问题。

楼主(2020-04-02):
用两个相同的开关电源模块给需要隔离的两路负载供电,负载不同,一路加载输出正常,另一路空载时正常,加载后输出电压不断变小,怎么办?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信息太少,不知道你的模块电源是隔离+稳压,还是隔离非稳压模块,检查另一路功率是否超过模块电源功率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