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把结果取个实部行不行呢?

楼主(2020-04-02):
对于一个已知函数U(x),想要对其求导,如果不用差分的话,可以通过傅里叶变化后得到傅里叶系数来求出这一导数值,用公式表达就是U'(x)=ifft{ jw * fft[U(x)] },其中w为对应于傅里叶变换后每一项的频率值,j是虚数符号

但是这种方法会使得导数中出现复数,该怎么办呢? 如果直接求导肯定是不会出现复数的。
如果我把结果取个实部行不行呢?请教大神,感谢!

网友:
    傅里叶系数必须直接求导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