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元件封装制作

楼主(2020-04-02):
打开焊盘制作软件Pad Designer:

、设置参数(parameters):
:选择焊盘类型:过孔,盲孔/埋孔,表贴;
layers:选择内层结构:一般选择optional,盘片设置好后,

:单位选择,精度一般选择3位即可;
:焊盘上打多个小孔,一般用于固定孔;
设置层(layers):

设置:

:阻焊层设置:按照标准,一般只需要比正常的焊盘大
即可;
:助焊层设置:
选择复制操

网友:
    焊盘貌似挺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