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元件封装设计

楼主(2020-04-02):
它是芯片内部电路与外部电路的桥梁。随着电
集成电路封装技术也越来越先进,使得芯片内部电路越来越复

cadence软件中,设计者要将绘制好的原理图正确完整的导入PCB Editor
并对电路板进行布局布线,就必须首先确定原理图中每个元件符号都有相应
PCB Footprint)。虽然软件自带强大的元件及封装库,但对于设计
往往都需要设计自己的元件库和对应的零件封装库。在Cadence中主要
allegro Package封装编辑器来创建和编辑新的零件封装。

Allegro Package封装编辑器界面,步骤

、执行“开始/Cadence/Release 16.3/PCB Editor”命令,弹出产品选择对话框,

Allegro PCB Design GXL即可进入PCB设计。

、在PCB设计系统中,执行File/New将弹出New Drawing对话框如下图,

Drawing Name中填入新建设计名称,并可点击后面Browse
Template栏中可选择所需设计模板;在Drawing Type
选择设计的类型。这里可以用以设计电路板(Board)、创建模型(Module),

1)封装符号(Package Symbol)
一般元件的封装符号, 后缀名为*.psm。PCB 中所有元件像电阻、电容、电
IC 等的封装类型都是Package Symbol;
2)机械符号(Mechanical Symbol)
, 后缀名为*.bsm。有时设计PCB 的外
, 比如显卡, 电脑主板, 每次设计PCB时要画一次
, 显得较麻烦。这时我们可以将PCB的外框及螺丝孔建
Mechanical Symbol, 设计PCB 时, 调用Mechanical Symbol 即可。
3)格式符号(Format Symbol)
由图框和说明所组成的元件符号, 后缀名为*.osm。

网友:
    免费提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