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_Allegro元件封装制作流程(含实例)..

楼主(2020-04-02):
    引言
简单来说,首先用户需要制作自己的焊盘库pads
Shape Symbol和花焊盘形状Flash Symbol;然后根据元件的引脚Pins选
    Assembly_Top、
、Place_Bound_Top等),添加各层的标示符Labels,还可以设定元件的高度
,从而最终完成一个元件封装的制作。

通孔分立元件,表贴IC及通孔IC四个方面来详细分述元件封

    表贴分立元件

0805封装为例,其封装制作流程如下:
 焊盘设计
    尺寸计算

K为元件引脚宽度,H为元件引脚高度,W为引脚长度,P为两引脚之间距离(边
    ,L为元件长度。X为焊盘长度,Y为焊盘宽度,R为焊盘间边距离,G

 X=Wmax+2/3*Hmax+8 mil
 Y=L,当L<50 mil;Y=L+ (6~10) mil,当L>=50 mil时
    R=P-8=L-2*Wmax-8 mil;或者G=L+X。这两条选一个即可。个人觉得后者更容易理

标得不准时,第一个原则对封装影响很大),但若元件尺寸较大(比如说钽电容

mil影响均不大,
    若是机器焊接,最好联系工厂得到其推荐的尺寸。例如需要紧凑的

    PCB的封装尺寸:
通过LP Wizard等软件来获得符合IPC标准的焊盘数据。
直接使用IPC-SM-782A协议上的封装数据(据初步了解,协议上的尺寸一般偏大)。
如果是机器焊接,可以直接联系厂商给出推荐的封装尺寸。

    焊盘制作
    制作焊盘的工具为Pad_designer。
    Single layer mode,填写以下三个层:
 顶层(BEGIN LAYER):选矩形,长宽为X*Y;
 阻焊层(SOLDERMASK_TOP):是为了把焊盘露出来用的,也就是通常说的绿油层
把焊盘等不需要绿油盖住的地方露出来。其大小为Solder
(随着焊盘尺寸增大,该值可酌情增大),包括X和Y。
 助焊层(PASTEMASK_TOP):业内俗称“钢网”或“钢板”。这一层并不存在于印制板上,
    SMD焊盘的位置上镂空。这张钢网是在SMD自动装配
    SMD焊盘上涂锡浆膏用的。其大小一般与SMD焊盘一样,尺寸

网友:
    简单来说,首先用户需要制作自己的焊盘库pads, Shape Symbol和花焊盘形状Flash Symbol;然后根据元件的引脚Pins选 Assembly等),添加各层的标示符Labels,还可以设定元件的高度 ,从而最终完成一个元件封装的制作。   通孔分立元件,表贴IC及通孔IC四个方面来详细分述元件封表贴分立元件  0805封装为例,其封装制作流程如下:焊盘设计 尺寸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