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5703A充电异常问题

楼主(2020-04-02):
    用的BQ25703A,配的3S电池,设置充电电流为2A;
    实际使用中发现,当电池电压低于10.7V的时候,充电电流变小只有200mA;
    当电池电压充到10.7V的时候,充电电流会自动变成设置的2A;
    出现问题的时候(充电电流异常) inputVoltage (0xA)寄存器值一直是0;
    测试发现:当电池电压低于10.7V的时候,拔下电池和适配器,再重新插入,不给设备做开机等任何操作,充电电流正常
    一旦按下开机键,充电电流电流迅速异常,变成200mA
    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2020-05-24):
    做的RK3399吧?用到这颗充电IC,好像是替BQ2570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RK3399吧?用到这颗充电IC,好像是替BQ25700A的

勒,是软件配置错了

网友A:
    我也是做RK的,加个好友

网友B:
    感觉是pre-charge mode,按下开机键会拉低电平然后还是进入pre-charge mode。

出于对电池保护,还是保留这个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pre-charge mode,按下开机键会拉低电平然后还是进入pre-charge mode。

出于对电池保护,还是保留 ...

    minimum system voltage 寄存器设置的问题
    俺们公司软件太水了 数据手册都不会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做RK的,加个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