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FFC教材

楼主(2020-04-02):
    一、FPC
1.定义
    FPC(Flexible Printed Circuitry)
即為柔性印刷電路的英文縮寫。
    2.功用
用于液晶模組顯示信號的輸入。
    3.基本結構
FPC是由聚酰亚胺薄膜作基材,表面經菲林、曝光、顯影、蝕刻等等一系列工
藝過程,形成各種所需要的圖案,再經電鍍形成所需的電路,表層覆盖一層聚酰
亚胺薄膜經加熱壓合而成。兩端根據其連接形式不同可粘貼加強板。
    其常見結構如下圖所示:

网友:
    FPC是由聚酰亚胺薄膜作基材,表面經菲林、曝光、顯影、蝕刻等等一系列工 藝過程,形成各種所需要的圖案,再經電鍍形成所需的電路,表層覆盖一層聚酰亚胺薄膜經加熱壓合而成。兩端根據其連接形式不同可粘貼加強板。 其常見結構如下圖所示

网友:
    即為柔性印刷電路的英文縮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