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常见的简称

楼主(2020-04-02):
ACF
AnisotropicConductiveFilm
各向异性导电薄膜
CCD
ChargeCoupledDevice
电荷耦合装置
CCL
CopperCladLaminate
覆铜板
CMOS
ComplementaryMetalOxideSemiconductor
互补氧化金属半导体
COB
ChipOnBoard
通过邦定将IC裸片固定于印刷线路板上
COG
ChipOnGlass
将芯片固定于玻璃上
COF
ChipOnFPC
将IC固定于柔性线路板上
CPU
CenterProcessorUnit
中央处理器
DOC
DiskonChip
芯片磁盘
EL
ElectroLuminescence
电致发光
EPROM
ErasableProgrammableRead-OnlyMemory
紫外擦除只读存储器
FPC
FlexiblePrintedCircuit
柔性线路板
GAL
GenericArrayLogic
通用阵列逻辑
IC
IntegrateCircuit
集成电路
LCD
LiquidCrystalDisplay
液晶显示器
LCM
LiquidCrystalModule
液晶模块
LED
LightEmittingDiode
发光二极管
PAL
ProgrammableArrayLogic
可编程阵列逻辑
PCB
PrintedCircuitBoard
印刷线路板
PDP
PlasmaDisplayPanel
等离子显示屏
PLD
ProgramableLogicDevice
可编程逻辑器件
PLED
PolymerLight-EmittingDiode
高分子发光二极管
QA
QUALITYASSURANCE
品质保证
QC
QUALITYCONTROL
品质控制
RAM
RandomAccessMemory
随机存取存储器
ROM
ReadOnlyMemory
只读存储器
SGS
SocieteGeneraledeSurveillanceS.A.
通用公证行
SMD
SuRFaceMountDevice
表面贴片元器件
SMT
SurfaceMountTechnology
表面贴片技术
TAB
TapeAotomatedBonding
各向异性导电胶连接方式
TCP
TapeCarrierPackage
柔性线路板
TTL
Transister-Transister-Logic
晶体管-晶体管逻辑电路

网友:
    ACF  AnisotropicConductiveFilm  各向异性导电薄膜 ChargeCoupledDevice7  T: e 电荷耦合装置5 R:a( O CCL CopperCladLaminate9 o5 m) l 覆铜板 CMOS ComplementaryMetalOxideSemiconductor 互补氧化金属半导体 COB ChipOnBoard 通过邦定将IC裸片固定于印刷线路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