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高速串行总线的信号完整性验证

楼主(2020-04-02):
  随着第三代I/O技术的出现,人们开始步入高速传输的时代。在使用PCI Express、SATA等高速串行总线时,如何保持信号的完整性是一个挑战。本文结合实例,介绍信号完整性验证的基础知识和方法。

        一般来讲,电子产品的设计都离不开以下几个部分:电源、时钟、复位信号、总线和接口,正是这些各个部分的信号连接着整个系统,也是决定系统稳定性的重要角色之一。系统的稳定性和设计质量的好坏,从信号本身的角度可以看出丝许端倪,其实这也就是信号完整性研究的内容。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设计工程师会越来越多地面临着高速信号的设计处理的问题,高速数据总线技术的发展,也给测试带来了新的挑战。

        第三代I/O技术PCI Express,使人们可以突破以往PCI带宽较窄的瓶颈限制,从而更加灵活地设计的自己高性能系统。对于PCI Express的测试,PCISIG已经有详细的测试方法了,但是实际系统千差万别,PCISIG也不可能一一规定得清清楚楚,所以这就需要对各个总线规格的技术特征要有深入的了解,确定到底那条才是符合实际系统的标准。不只是PCI Express,光纤通道(Fiber Channel)、Infiniband、千兆以太网、1394b、USB等信号的测量也有同样的问题。

        ---对于任何总线或是信号的测试,首先要对其所用的技术规格非常熟悉,一个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只需要看技术规范,就能大致找到测试方法,当然有的时候需要配置完备的仪器才行。

        ---首先来看眼图的测量,要测试眼图就得先找到规定的眼图的模板,也就是Eye Mask。各个技术规格都会有明确的规定,工程师可以从技术规范中找出眼图模板的规格,在测试仪器上(如示波器)按照规格进行编辑眼图模板,图1是光纤通道标准规定不同的点对应的不同的眼图模板。一般来说,仪器厂家都会有已经做好的模板文件,只需调用就行了,当然工程师一定要去对照标准检查一下,仪器厂商有时候提供的也不一定是正确的,会浪费用户的很多时间。至于接下来的测试就简单了,只需要把测试信号接到仪器上就行了,或是直接点到测试点上,或是通过专用的测试夹具,或是通过输出的接口等。

        ---现在的高速串行总线采用8B/10B编码已是潮流,还有预加重(Pre-emphasis),去加重(Deemphasis),嵌入式时钟等都是比较重要的概念。

        ---在测试的过程中,怎么样抓取所需要的信号是个关键,比如PCI Express、光纤通道等测试就显得很简单,它会自动发出一连串的Compliance pattern供测试用。但是对于以太网、1394等,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这需要各个芯片厂商的支持才行,用户需要从芯片厂商那里获取如何开启芯片的寄存器,使芯片进入所谓的测试模式(test mode),发出想要的图案(pattern)或是数据包(package),这样就能抓取想要的信号,从而验证它的品质了。

        说到抓取信号,当然离不开仪器探头之类的东西了,但是对于不同技术规格的信号,应该有不同的选择要求,如带宽、上升时间、灵敏度、采样率等,这些可以跟仪器厂商联系,他们会有一些解决方案,但是这些基本的东西需要用户自己掌握,因为很多测试仪器的价格可是不菲的。

        ---当工程师抓取到信号时,就可以测试了。现在很多仪器厂商会提供一些傻瓜式应用程序,只需用户单击一下run或是start,就可以帮用户完成大部分测试,并且还会自动生成报告。但工程师也不能过分依赖仪器厂商,一来这些应用软件很多时候并不是免费的,而且还价格昂贵,二来仪器厂商也不是万能的,有的时候,有的参数还得靠自己一个一个去测量,其实这才是体现工程师价值的时候。下面就以光纤通道信号的测试作为实例简单介绍一下。

        ---测量信号为Fibre Channel(FC),信号的速率为2.125Gbps。根据信号速率,选择了一台7GHz带宽,20GSPS采样速率的实时示波器Tektronix TDS7704B。探头为为5GHz带宽的差分探头P7350,注意,示波器里面必须具有CDR(clock distract recovery)模块,因为这些高速串行总线的时钟都是嵌入在数据中,所以需要CDR去从数据中恢复出时钟信号,这样才能去采样信号。还有一个就是实时串行数据分析软件,如泰克的RT-eye软件。

        目前这个软件可以完成光纤通道信号大部分的测试项目,如眼图、抖动、上升时间、下降时间、eye height、eye width、Jitter@BER、Dj、Rj、eye opening@BER、速率、UI,还可以画浴盆曲线、统计图、直方图等。图2为实际2.125GHz光纤通道信号的测试结果,图3是2.5GHz的PCI Express总线信号的测试结果。

        ---在这里要提醒的是以下几点,一是图案长度的设置,二是图案类型的选择,三是锁相环滤波器带宽的选择,四是BER要求的数据量。

网友:
提醒的几点需要好好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