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工艺设计规范

楼主(2020-04-02):
    ●1.本公司目前SMT生产线的贴片机参数如下:
e G5自动印刷机可处理的PCB板: L410X W330 - L50X W50 ( mm)
    ●K+自动印刷机可处理的PCB板: L600X W330 - L50X W50 (mm)
    ●YG12可处理的PCB板510XW460-L50XW50(mm)
    ●YS24可处理的PCB板: L330X W460- L50X W50 (mm)
●可处理元件大小: 01005 (英制0402) -32X32 (mm ) (包括SOP, SOJ, PLCC,
    QFP)
    ●可处理元件高度:最大6.5mm
    ●可放置供料器数量(Tape) : YS24机器最多摆放120种8mm载带包装的最小尺寸物
料,大尺寸物料加入后,综合起来一-般只 能放约80种物料,研发人员尽量控制单板的
贴片元器件种类,超过80种的时候应考虑和并相似种类元件或分成两块PCB布放。
    YG12最多摆放60种8mm载带包装的最小尺寸物料,因我们有两台YG12,综合起来也
是可放120种8mm载带包装的最小尺寸物料
    PCB固定方式:边定位
注意:超出以上尺寸的元器件都是不能进行机器贴片的,包括耐温不能满足230°C的元
器件,设计人员应预先知会SMT工艺人员,以便提前准备。

网友:
    可放置供料器数量(Tape) : YS24机器最多摆放120种8mm载带包装的最小尺寸物 料,大尺寸物料加入后,综合起来一-般只 能放约80种物料,研发人员尽量控制单板的  贴片元器件种类,超过80种的时候应考虑和并相似种类元件或分成两块PCB布放。  YG12最多摆放60种8mm载带包装的最小尺寸物料,因我们有两台YG12,综合起来也 是可放120种8mm载带包装的最小尺寸物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