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半电波暗室的基本介绍与采用方式

楼主(2020-04-02):
全电波暗室减小了外界电磁波信号对测试信号的干扰,同时电磁波吸波材料可以减小由于墙壁和天花板的反射对测试结果造成的多径效应影响,适用于发射、灵敏度和抗扰度实验。实际使用中,如果屏蔽体的屏蔽效能能够达到80dB~140dB,那么对于外界环境的干扰就可以忽略不计,在全电波暗室中可以模拟自由空间的情况。同其它两种测试场地相比,全电波暗室的地面、天花板和墙壁反射最小、受外界环境干扰最小,并且不受外界天气的影响。它的缺点在于受成本制约,测试空间有限。

半电波暗室

半电波暗室亦称电磁兼容暗室。 半电波暗室与全电波暗室类似,也是一个经过屏蔽设计的六面盒体,在其内部覆盖有电磁波吸波材料,不同之处在于半电波暗室使用导电地板,不覆盖吸波材料。半电波暗室模拟理想的开阔场情况,即场地具有一个无限大的良好的导电地平面。在半电波暗室中,由于地面没有覆盖吸波材料,因此将产生反射路径,这样接收天线接收到的信号将是直射路径和反射路径信号的总和。是目前国内外流行的和比较理想的EMC测试场地。这种暗室因为是开阔场的代替场地。所以完全沿用开阔场的标准测量方法。

开阔场(open area test, OAT)是平坦、空旷、电导率均匀良好、无任何反射物的椭圆形或圆形试验场地,理想的开阔场地面具有良好的导电性,面积无限大,在30MHz~1000MHz之间接收天线接收到的信号将是直射路径和反射路径信号的总和。但在实际应用中,虽然可以获得良好的地面传导率,但是开阔场的面积却是有限的,因此可能造成发射天线与接收天线之间的相位差。在发射测试中,开阔场的使用和半电波暗室相同。

下面着重介绍下国内常见的半电波电磁兼容暗室:

电磁兼容半电波暗室主要用于替代无电磁波干扰的开阔试验场进行电磁辐射骚扰测量和电磁辐射敏感度测量。由于半电波暗室的测试环境需要模拟开阔试验场地的电磁波传播条件(即电磁波传播时只有直射波和地面反射波),故暗室尺寸应以开阔试验场的结构要求为依据,一般分为标准的10m法,5m法和3m法等。半电波暗室的种类很多,无论从功能上、结构形式上、材料选择上、安装形式上都有较大的差异。但是采用哪种方案,主要根据使用者需要的测试类型,被测物的空间尺寸、试验级别等。首先我们要明确测试频率范围,是作军标测试还是民标测试,是进行厂家内部预兼容及诊断测试,还是要进行第三方的认证测试;其次要明确被测对象可能占据的最大空间、试验室主要应用标准、自身的资金状况以及将来可能的扩展升级需求等因素,由此选择一个合适可行的试验场地和仪器设备的配置方案。

建造半电波暗室可以采用两种基本方式:拼装式和焊接式。

拼装式壳体由成型钢板(在四边经两次弯板制成)和螺栓固定模块构成。任意相邻两块屏蔽模块间都有导电衬垫,以保证优良的射频屏蔽和电连续性。这种方式结构轻,易于装配,便于将来维修和拆卸,施工周期短。

焊接屏蔽系统由大片的钢板焊接在一起构成,它们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射频密封体。焊接封装的好处在于经久耐用,并因消除了接缝泄漏而具有更高的屏蔽性能,但不易拆卸,适合于固定场所。由于各暗室厂家建造暗室的屏蔽板类型不同,屏蔽板之间的连接方式和工艺也不一样,为了保证良好的电接触和密封性,应对他们采用的屏蔽板及其连接方式进行详细了解和比较,并结合实际的施工周期等要求进行选择。

建设一个emc实验室是一项系统工程,它遵循科学的设计接口关系:测试设备→半电波暗室→母体建筑设计。对具体工程的实施来说,该顺序正好相反,经历母体建筑施工→半电波暗室安装→测试设备安装调试的过程。因此,在建造半电波暗室之前必须先建好母体建筑,包括占地面积、结构承载、空间尺寸、供电、供气、空调及防水等。母体建筑的设计首先要考虑足够的天花板高度以容纳所建的半电波暗室、传导测试屏蔽室、屏蔽放大器室,以及其它附属设施的要求。母体建筑与暗室之间必须预留足够的空间,以便于暗室的安装、维修和通风。母体建筑的地板主要承担所有屏蔽体和安装部分的重量及负荷,也需要特别注意。土建地面需要精心铺设,要求地面的波纹度在数米的范围内不超过几毫米,还有很高的防潮要求。此外,暗室内的转台需要装设在一定深度的混凝土凹坑中,地势较低,必须作好防水处理。在开始安装暗室前,对承载地面一般还有比较高的残留湿度要求,对每一个试验室还要提供接地电阻很低的接地点等。由于暗室与母体建筑之间所涉及的接口问题比较多,并且国内建筑公司对其中的一些要求基本上没有可借鉴的经验,所以尽量让土建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暗室厂商进行交流和沟通是非常必要的。

半电波暗室建设涉及的几个方面:

1. 电波暗室的尺寸。

网友:
电磁兼容半电波暗室主要用于替代无电磁波干扰的开阔试验场进行电磁辐射骚扰测量和电磁辐射敏感度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