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哪个版本最好用?

楼主(2020-04-02):
Matlab哪个版本最好用?大神推荐一个版本吧8 ^8 o. V3 K. a" I& w

网友:
建议不要使用14b之前的版本

网友:
matlab的安装不用安装全部工具箱,选择几个你需要的工具箱就行了,一般来说10G左右的空间吧,其实还是很废空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