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需要定义一个可变大小的数组,matlab里面该怎么定义呢?

楼主(2020-04-02):
    现在需要定义一个可变大小的数组,matlab里面该怎么定义呢?先前定义的是H = zeros(m,n),这样定义维数确定,维数不确定可以怎么定义呢?

网友:
    matlab怎么定义一个数组
    A=[];
    n=input('n=');%数组的长度
    for i=1:n
    fprintf('a%.0f=',i);
    x=input('');%分别输入各个数的值
    A=[A,x];
    end
    A
就可以得到长度为n的数组了

建议在一开始就定义数组大小,这样可以减少内存的使用,同时加快计算速度,特别是数组较大的情况下,比如
    A=ones(n,1);
    for ii=1:n
...
    ...
    end
另外,在matlab里不推荐使用i,j作为循环变量,因为他们本身也是虚数单位。在有些情况下可能会造成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