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MT中SPI和AOI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0-04-02):
请问SMT中SPI和AOI的区别,现在的AOI也可以用于印刷后检测,除了厚度之外,所有的项目都可以进行检测,我就不知道用AOI还是SPI了。请大佬解答一下,越详细越好 $ [) p# }- J! |' j

网友:
SPI用于印刷机之后,对于焊锡印刷的质量检查及对印刷工艺的验证和控制。SPI在整个SMT中起相当的作用。而AOI分为炉前和炉后两种,前者对器件贴装进行检测,后者对焊点进行检测。两者功能不同,SPI检测锡膏印刷,AOI于炉前检验裂制件稳定度,于炉后检验焊接品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