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是怎么计算点数

楼主(2020-04-02):
SMT贴片是怎么计算点数

网友:
1.了解smt生产流程及各工序内容: 上料--印刷锡膏--贴片元件--目检--过回流炉--超声波洗板--切板--外观检查--包装(有些产品需ic编程及pcba功能测试) 2.计算贴片元件点数: Smt加工费一般以元件点数多少来计算,一个贴片(电阻、电容、二极管)算一个点,一个三极管算1.5个点,ic脚在50个以下的,两个脚算一个点,50个脚以上的ic4个脚算一个点,统计pcb所有贴片点数。 3.计算费用加工费=点数*1个点的单价(加工费其中包括:红胶、锡膏、洗板水等辅料费用) 4.其它费用测架、钢网及其它双方约定的费用需另外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