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周变压器是什么_中周变压器的原理_中周变压器作用

楼主(2020-04-02):
中周变压器是什么

  中周变压器就是中频变压器,一般用于中频放大电路或振荡电路。中周变压器是超外差式接收装置中特有的一种具有固定谐振回路的变压器,但谐振回路可在一定范围内微调,以使接入电路后仍能达到准确的谐振频率,微调借助于微调电容器或磁芯相对位置的变更完成。电子管用中频变压器的初、次级通常都是调谐回路,晶体管用的则有双调谐式和单调谐式两种。

  中周变压器种类和结构型式

  中周变压器有单调谐回路和双调谐回路两种,其耦合方式可以是电感耦合,也可以是电容耦合。其调谐方式有调感式和调容式两种。目前晶体管收音机和黑白、彩色电视机中大量采用的是调感式的,通过调节线圈内的磁芯以改变电感量,从而调整其谐振频率。晶体管收音机中的调感式中周常用单调谐式,即只在初级并联一个电容组成调谐回路,另一个回路不并联电容,如图(a)所示;对于要求较高的电路需用双调谐式,即双调谐中周初、次级都并联有电容器,均可调谐。两个回路之间有的采用电容耦合,有的采用电感耦合,分别如图(b)和(c)所示。

  小型中周的结构如下图所示。整个部件装在铝屏蔽罩内,罩的下面有引出脚,上面有调节孔,线圈绕在“I”字形磁芯上,并固定在胶木座中,由胶木座的接脚引出线圈接头。磁芯线圈的外面套有尼龙衬架,尼龙架的内壁有螺纹,用来旋人螺纹磁帽,调节磁帽的位置即微调电感量。

  收音机中的中频变压器大多是单调谐式,结构较简单,占用空间较小。由于晶体管的输入、输出阻抗低,为了使中频变压器能与晶体管的输入、输出阻抗匹配,初级有抽头,且具有圈数很少的次级耦合线圈。双调谐式的优点是选择性较好且通频带较宽,多用在高性能收音机中。

  晶体管收音机中通常采用两级中频放大器,所以需用三只中周进行前后级信号的耦合与传送。实际电路中的中周常用BZ1、BZ2、BZ3符号表示。在使用中不能随意调换它们在电路中的位置。

  中周变压器型号

  彩色电视机用中频变压器彩色电视机中很多电路也应用了申频变压器,它们有伴音鉴频电路、图像载波电路、同步检波电路等,用于这些电路的中频变压型号较多,例举如下供选用:用于伴音鉴频电路约有:1OKR3744、10KRC3706、10KRC3707、1SIoTCO1等型号。用于同步检波与图像载波电路的有:IOKRC3709、10KRC3705、V1OTCO2、10KR3742等型号。另外用于彩色电视机的还有10K和10A型的中频变压器,适用于彩色电视机的鉴频、带通以及副载波放大电路。在10K与10A型号的中频变压器中,其字母TV表示用于电视机通道的中频变压器,TS表示用于电视机伴音电路的中频变压器,TP表示用于调频收音机的变压器,LV表示吸收线圈,如10TV315、10TV216;10TS324、10TS325;TP-06、TP-O9;10LV336、10LV337等。

中周变压器的原理

  使用万用电表调中周变压器----人耳对声音的大小分辨能力很差,加上有了自动音量控制电路,单凭耳朵听声音大小去调中频变压器很难调好,于是我们使用自动音量工作的原理,用万用的电流档来调中频变压器。原理是:当三个中频变压器统调在某一频率时,输入检波二极管的中频信号强,检波后的直流分量也大,自动音量控制作用越强,使被自动音量控制电路控制的中放管(通常是第一中放)集电极电流小,即工作点下降到低点。在集电极回路中窜入万用电表量程1毫安档,为了不影响该级的工作,电流表接一个0.047微法的对中频旁路,电流表并接的1K电位器,是利用他的分流作用便于调整电流表量程的满度。

  调整中周变压器时,在中波段低端收听一个电台,利用改变收音机方向以减少电台信号的方法使信号不至于过强。然后,用塑料起子由后向前依次调整三个中频变压器的磁心,都使电流表的指示电流小,反复调整几次,直到电流表的电流无法进一步减少时为止,中频变压器就调好了。

  根据同样的原理,我们还可以利用Satons测第一中放管发射极电压的方法来鉴别中频变压器频率是否正确。用万用表电压2.5伏档测量第一中放发射极选择部品规格书规定的电压档。

  中周变压器的作用

  (1)中周变压器具有选频作用。超外差收音机中放电路中,中频变压器T1、T2的初级线圈分别与C1、C2组成465kHz谐振回路作为晶体管VT1、VT2的负载,因此只有465kHz中频信号得到放大,起到了选频的作用。

  (2)中周变压器具有耦合作用。超外差收音机中放电路中,一中放(VT1)的输出信号通过中频变压器T,耦合到二中放(VT2),二中放(VT2)的输出信号通过中频变压器T2耦合到检波级。

网友:
中周变压器有单调谐回路和双调谐回路两种,其耦合方式可以是电感耦合,也可以是电容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