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Q32在这里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0-04-02):
【问题请教】Q32在这里有什么作用?这一小块图是NVIDIA的TX2的一小块,第4页左上角。我把原理图放在附件里,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网友:
Q32 Q33 R307组成一个恒流电路,电流增大R307右端电压升高,直到Q32导通,导致Q33关闭。最终平衡在一个恒流状态

网友:
1.上电后Q33会导通,Q32 B点电压会慢慢增大,直到Q32导通,Q32导通导致Q33截止。
2.从现象上看,LED灯的现象是亮一段时间,灭掉。
3.Q32的作用是什么?如果把Q32去掉,LED会一直亮,那么Q32的作用就是让LED亮一段时间再灭掉?
4.整个电路就是为了一个LED指示作用吗?

网友A:
    恒流,Q32的BE结约0.7V,那么流过灯珠的电流为0.7/12=0.058A!改变R307的阻值就可以改变电流!

网友:
    这部分电路不是为了上电看灯缓缓熄灭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恒流,Q32的BE结约0.7V,那么流过灯珠的电流为0.7/12=0.058A!改变R307的阻值就可以改变电流!

为了一个恒流添加了增加了那么多的元件,是为什么?

网友:
    我用过这个恒流电路驱动LED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了一个恒流添加了增加了那么多的元件,是为什么?

LED恒流驱动的一个主要好处就是亮度比较稳定。特别是多个LED或多个产品并排显示的时候,LED的Vf差异比较大的话,用加限流电阻的恒压驱动方式就会造成亮度的较大差异,对产品的外观有影响。

网友:
    整体电路是恒流控制LED,Q32根据采样电阻R307的压降控制MOS管导通状态,达到输出电流恒定。从截图可以看出LED当电压变化时电流跟着急居上升,而且LED由于生产的差异压降会有偏差,所以需要恒流控制